楼主(2014-09-04):
硬件连接,PLC串口3脚接485+,8脚接485-。
参数配置:波特率:9600,偶校验,8位,1位停止位
程序
MBUS_MSG报03故障,done也有输出。就是死活通不上。

网友A:
1.变频器参数也必须设置一样:波特率:9600,偶校验,8位,1位停止位
2.感觉程序里面使用SM0.5不大合适。modbus协议读写只能一个个来,读一个完成后再读。建议开机延时一段时间后再开始读取数据。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变频器参数是一样的,线也排除故障了

网友B:
ADDR地址设置错误了!

网友C:
从站延时时间设置过长,或从站掉电、故障都会发生错误代码3,即从站无响应。
检查Slave是否正确

网友D:
如3楼所述,地址有问题。

网友E:
读取从站数据地址设置错误。不是MODBUS RTU 规定的地址看看变频器MODBUS RTU 协议地址且在原先地址上加1试一下.

网友F:
你的功能率是不是错了 有没有对应上 还有就是哪个时间设个100MS吧 5MS 是不是太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