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维修

楼主(2014-09-04):
本人有一台变频器华为TD2000系列 报E19故障(电流检测电路故障)但是我检查过电路 没有问题,问问大虾们怎么解决问题???

网友A:
电流传感器。

网友B:
7840,或是排线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问题  量过

楼主:
回复 网友B:
排线都检查过 也没有问题  这种变频器不是通过7840来检测电流的

网友C:
楼主请仔细看下说明书,E019还有另外一个解释是--辅助电源损坏,我以前修过是主板上的10V输出没啦,所以我建议你量一下端子看看有没有10V。

楼主:
回复 网友C:
马达都可以带得起来

网友C:
回复 楼主:
你确定频率是端子给定的吗?都报警了,变频器还能启动?这种情况还真没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