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 模拟量 磨床

楼主(2014-09-04):
标准件30mm 现在传感器采集到在触摸屏上的尺寸31.08mm  意思就是说我只能做到磨工件磨到30.08mm 不能达到标准要求30mm    求教各位大神  有什么好的建议?

网友A:
火星问题???
从你注册就开始问这磨床了啊?
整成什么样子了?也不来几张图?

网友B:
停机,用尺子实测磨件尺寸后再做分析!

网友C:
首先要把传感器校好。量出来的尺寸都不对怎么做产品。

网友D:
    传感器的精度怎么样啊?

网友E:
国内数控磨床对于轴承档磨削都要用量仪,你最好还是配一台径向测量仪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哥  小弟初学者  以前没接触过这方面   问的问题 有点低端了  还请您见谅哈

楼主:
回复 网友D:
10um   欧姆龙DV5A的传感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哥  小弟初学者  以前没接触过这方面   问的问题 有点低端了  还请您见谅哈
问题是问得有点大?
自己改的,硬件配置都没说,哪大家也大概下就过去了……

网友F:
能介绍一下 欧姆龙DV5A的传感器   10um   的情况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能介绍一下 欧姆龙DV5A的传感器   10um   的情况吗?
哪有这个传感器呀,D5V还靠点谱

网友G:
D5V是接触式位移传感器,楼主用这款传感器,如何测量工件?

网友H:
磨床应该都要做补偿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