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9-04):
求教给位师父螺杆空压机的用变频器的电器原理最好有电器图纸

网友A:
这个不就是利用压力信号进行PID控制嘛

网友B:
楼上说的对啊

网友C:
远传压力表给信号变频器,设置变频器参数就可以

网友D:
整套图纸资料,包括硬件选型,硬件接线,参数设置是不会轻易的给你的。
因为这是知识产权,是值钱的东西
跟你说一下原理就得了,就是楼上各位给你解释的原理,自己慢慢钻研吧。

网友E:
好像百度文库就能搜到。这个不难,因为这种空压机的使用还是很广的。所以很好找到资料。

网友F:
我单位5年轻就用变频器驱动双螺杆空压机的主电机了,有10立方的和20立方的。原理很简单,低速下运行考虑好润滑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