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9-04):
小弟的通讯设置安装proface官网上的说明书设置的,GP-EX软件target node 为2,采用COM2.
SETP 7软件也进行了设置,PLC地址为2.
小弟现在用 现在 普通的 九针串口线 连接PLC与触摸屏,但是总是报 RAHHA131:Target Node not found。
现在小弟有2个问题:
1、连接线该用什么线呢?是否要对九针的串口线进行改装还是用其他的线,是否是线的问题呢?
2、这款plc是否能连接这款触摸屏呢?
非常感激各位大虾的指教

网友A:
首先,明确GP4301TW与S7-200甚至S7-200 SMART MPI方式通讯肯定没问题;
其次,GP4301TW是5.7英寸触摸屏;
最后,你的通讯线错误。
人机1和3短接-----------PLC 3
人机2和7短接-----------PLC 8
人机5      -----------PLC 5
人机4和8短接
人机6和9短接

楼主:
版主大大您好,谢谢了 小弟新手,有点不明白
人机1和3短接-----------PLC 3
人机2和7短接-----------PLC 8
人机5      -----------PLC 5
人机4和8短接
人机6和9短接

人机界面的com2和s7-200的PORT0/1都是RS485通讯吧
意思就是将 人机界面的 1,3号引脚线短接,然后 接到 PLC的3号引脚线。其余依次类推吧
还想问一下,是否触摸屏与PLC主需要连接3根线就可以了?

网友B:
认真看看触摸屏手册

都有说明

网友C(2020-07-29):
回复 网友A:
大佬您好,请问一下,普洛菲斯GP4501TW和西门子200的通讯线的接线方法有吗?两头都是9针的。原来的通讯线遗失了,多谢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