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触摸屏打印问题

楼主(2014-09-04):
触摸屏打印问题:效果不理想
需要打印的规格
电脑打印效果
触摸屏打印效果
触摸屏打印设置界面
触摸屏打印的太模糊了,请教各位师傅如何解决?

网友A:
品质哪里可以修改吧
还有是色带打印机还是什么打印机啊?
检查打印机

网友B:
看样子猜测是喷墨打印机,也难怪打印效果如此之模糊。
但是图片里显示的打印机又是热敏打印机,究竟是那种?
工业上记录打印多半是针式色带打印机,稳定,字迹清晰度好。
如果不需要打印条形码的话,考虑更换打印机的类型吧。
或者实在不得,调整一下打印机的字库选择。

楼主:
回复 网友A:
触摸屏上品质只有72DPI唯一一个选项,是热敏打印机

楼主:
回复 网友B:
打印机是热敏打印机,电脑打印效果可以,但是触摸屏里能设置的东西太少,打印效果很难条,字库的话我也不知道选哪种,换过几种,但是效果还是不理想!

网友C:
1、打印机就是ZEBRA TLP2844这个型号吗?
2、打印是使用排版打印还是HARD COPY一般打印?
3、建议先参考DOP SOFT使用手册中列印设定的说明,下载地址
http://www.delta.com.tw/ch/product/em/download/download_main.asp?act=3&pid=3&cid=2&tpid=9

楼主:
回复 网友C:
1.打印机就是ZEBRA TLP2844这个型号
2.打印是使用排版打印还是HARD COPY一般打印?这个我也不知道!
这是排版界面
3.说明书有看过,但是没提到效果问题,和设定问题吧?

网友D:
好似图片打印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个不是很清楚,但是在排版的时候发现,触摸屏线条粗细最小就是2毫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