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9-04):
我的cp1h-y20dt-d链接我的电脑总是无法安装驱动,怎么办?求救!!!!谢谢!!!

网友A:
如果你安装的软件支持这种plc的话,那它的驱动就在软件的安装目录下,不知道你听懂了么,一般软件默认安装在C盘的程序文件夹下,找到omron软件的安装目录,驱动就在里面,一般驱动是drivers文件夹,驱动文件是后缀为inf的文件。good luck baby
下面是CX-ONE 9.31里面的驱动,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B:
电脑系统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以前这个电脑系统安装上过,可是因为中病毒,系统还原过,不过还是这个系统,之后就安装不上了

网友C:
通通重来一遍,也许就OK了。

网友D:
如果连接欧姆龙PLC进行编程或者读取程序是非常重要的工作,直接把电脑操作系统重装,不要什么系统还原不还原的。
干净的系统装驱动还是装不上,就是系统版本和驱动不兼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