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9-04):
我们物业有一个公司的办公室,以前隔几天跳一次漏电,昨天跳了很多次,连物业的开关都跳了,经初步检查发现有几个问题:1,入户总地线和户内三相线中的两相相通   2,分支地线有一根线和三相中的两线相通

网友A:
你还是先确定是漏电还是过载.还是开关不行了.

网友B:
首先需确定,检查是否准确,是否为电工检查的。

网友C:
相通?阻值是0?

网友D:
同时跳肯定线路有问题啊

网友E:
呵呵,相通是什么意思呢?阻值为0是吗?还是显示电阻值,不管多少都算通?
排除用电器本身的问题,再去检查线路是否有问题。
也就是说,先把所有的用电器闸刀和开关或者插座关断拔出,单独测量供电线路。

网友F:
物业的开关,是个什么类型的开关?

网友G:
用了什么才跳,办公室电源一路一路查过来,你通的时候是不是有电器在用。顶前级漏电应该不是开关不行了。

楼主(2015-03-15):
感谢各位,物业的开关是100a漏电开关,办公室的是32a,因为室内的底线和前面的三相火线其中一根想通,实在没办法了,给他换了个64a的,后来就没事了,虽说没事,但地线和火线相通,却也无解,

网友H:
你就不怕用电设备外壳带电?

网友I:
分支的地线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