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9-04):
压力变送器是24VDC的二线制,变送器激励电压正极对地6V,负极对地-18V。也就是可以双电源对二线制变送器供电吗?

网友A:
不行吧,他只能串在仪器中使用

网友B:
想不明白你为什么要用双电源供电?变送器中都使用有运算放大器。运放通常由正、负电源供电,从仪表的总体设计及现场应用考虑,都是通过虚地来改变电位的基准以达到单电源供电之目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产生这样的原因是供电电源是由两块12VDC的蓄电池构成,由于绝缘问题,导致了对地电压是这个样子的。现在的是压变到控制单元的AI输入通道坏了,因此我们怀疑是不是这个原因造成的损坏。

网友C:
引用 楼主:
产生这样的原因是供电电源是由两块12VDC的蓄电池构成,由于绝缘问题,导致了对地电压是这个样子的。现在的是压变到控制单元的AI输入通道坏了,因此我们怀疑是不是这个原因造成的损坏。
    绝缘问题难解决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关键是现在这个PLC的AI通道坏了,需要找到原因。不然的话以后还的出现故障

楼主:
回复 网友D:
?????

网友E:
回复 楼主:
两个12V的电瓶串联给压力变送器供电就可以了,正负供电更不稳定。输入的AI坏了,就查一下AI的元件。维修更换。

楼主:
回复 网友E:
现场的接线示意图如下:
9002/13是齐纳安全栅,但现在是这个安全栅与导轨相连,也即PA与安装的设备外壳接地。安装图面所示,是否表示+24V DC为对地电压?

网友F:
对地-18V,在弱电仪表中几乎不存在,是不是万用表用错表笔头了。在这这个地不知是怎么依据的,地通常要符合接地电阻的接地。

楼主:
回复 网友D:
遇到真正专家了。
上面的接线图是德国厂家技术人员给的,我也觉得不对劲。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的:
正如帅克所说。我跟坚定认为厂家错了。
这个是安全栅的接线图:
如图所示,A点是+6VDC,B点对地是-18VDC,不知道这样的话压变是否能正常工作?

楼主:
回复 楼主:
如果安全栅和PLC接相同的地线网,是不是这样的话,则PLC的RL上的电流是不是就不等于压力变送器检测的电流,也就是PLC上的读数就不等于变送器实际测得的压力,是不是这样?PLC的读数应该小于实际测量值,对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
回复 网友G:
也就是如果电源负极不是0V,变送器工作是不稳定的。是吗?

楼主:
回复 网友D:
-18VDC就是因为是两个电池组组成的电源,由于绝缘原因,某个电池是单点接地了,导致了对地的这种电压。现在是如果我拆掉变送器表头的负极,则PLC仍然有读数显示,但没有报回路故障报警。如果拆掉安全栅与PLC之间的负极,则PLC报故障。但只要拆掉正极,都报回路故障。很是奇怪。不知道哪儿形成了回路。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
回复 网友D:
表述没有表示清楚。
1.由于电池对地绝缘电阻变小,导致了此种电压。也即电池组中相当于某点接地了。
2.两块电池就是串联的,在使用过程中没有接地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也是对这个怀疑的,曾对德国厂家说过,但他们就是不给回答。今天得到专业肯定,很是欣喜。多谢,下一步我们会处理这个电源毛病的。

网友G:
回复 楼主:
是啊

楼主:
回复 网友D:
请问这个RL值有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