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小白求教

楼主(2014-09-04):
,量驱动,ov跟,八脚,九,十一脚,十四,都只有10v,13脚15v,pc9 2 9发热,都检查搞了没查出问题。求指导。

楼主:
接一台丹佛斯5.5变频器,维修后上电9 2 3驱动电压有19v,9 2 9电压只有10vpc9 2 9的13脚.14.脚有25v,8.脚9脚.11.都有25v电压,量驱动,ov跟,八脚,九,十一脚,十四,都只有10v,13脚15v,pc9 2 9发热,都检查搞了没查出问题。求指导。

网友A:
回复 楼主:
929发热明显是短路,更换一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