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9-05):
在下一代RS-485总线中,每接一个RS-232/RS-485转换器,RS-485信号都得到了中继增强,所以这种RS-485总线不再受一条RS-485总线最远1200米的限制,而是当接N个转换器时就可以达到1200米的N倍距离,N不受限制。传统的RS-485总线有接负载个数的限制,比如128个,就是同一条RS-485总线中最多挂128个RS-485口。使用N个RS-232/RS-485转换器构成的RS-485总线中,由于接入的转换器将RS-485总线分开为了N段(每一段之间相当于有一个中继器),所以当接N个转换器时就可以达到128×N倍的负载个数,而且N不受限制。简单地说,下一代RS-485总线的每一个节点都带中继功能,在加入一个RS-485节点的同时增加了驱动,包括传输距离和负载能力。

网友A:
不限距离和不限节点的RS-485固然好,但是怎么解决他的通讯速度问题呢?还有节点挂得太多,出现卡顿的问题呢?他也能达到100M通讯速率(像以太网那样)?

网友B:
距离远还是光纤好了。

网友C:
RS-485过时了,但是因为稳定,廉价,还会长期存在下去。
以太网才是趋势,百兆千兆的网络,百兆网的速度是10M以上,千兆网的速度是70M以上。
谁快?

网友D:
485廉价稳定,市场还是很稳定的

网友E:
至少还有好些年的市场

楼主:
注意中间的RS-485既转换又中继

网友F:
rs-485还会有一段不太长的应用期,会被以太网通信逐步替代。

网友G:
引用 楼主:
注意中间的RS-485既转换又中继
每一段之间相当于有一个中继器),所以当接N个转换器时就可以达到128×N倍的负载个数,而且N不受限制。
这样点数就突破128,不信

网友H:
不可能是真正的无限远,节点也不可能无限多。参考《RS-485通信的节点和距离的理论极限研究》。

网友I(2014-10-21):
回复 网友H:
这个产品很有潜力,相当不错

网友J:
理论与实践往往有较大偏差,如果传入干扰,那么总线上的表都收影响

网友K:
引用 楼主:
注意中间的RS-485既转换又中继
不会是用这种廉价的RS232转RS485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