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9-05):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392160
这是我昨天发的帖子,用台达触摸屏打印的效果
触摸屏打印效果不行,现在我想用PLC驱动电脑,用电脑打印,请问如何用PLC控制电脑自动打印。
台达有个软件DOP SERVER可以对应触摸屏上的数据寄存器,问题就是驱动电脑打印,各位师傅有没有经验 呀!

楼主:
或者说市面上有没有那款产品能实现自动打印!

网友A:
我的建议是如果数据在plc中,那么使用组态软件在pc中,这样自由度是最大的。pc控制打印机很方便。

网友B:
楼上的思路不错,赞一个。
楼主怎么反着来?PLC控制电脑?应该是电脑获取PLC或者触摸屏的数据并自动打印。
关键是电脑如何自动打印呢?看软件如何实现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呵呵,就是这个思路,但是PLC还是控制单位,PC只是接受单位而已,所以说是PLC控制PC
现在触摸屏传数据给EXCEL,保持EXCEL时时更新。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啊,我现在是用EXCEL里面的宏指令(其实就是VB)实现自动打印。

楼主:
搞了两天终于搞出来了,现在还有一个项目,全是文字,再加个年月日,不知到如何搞

网友A:
引用 楼主:
搞了两天终于搞出来了,现在还有一个项目,全是文字,再加个年月日,不知到如何搞
vb调用系统时间很容易啊。或者excel里就把日期传递。

网友C:
文不对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主要问题是那个需要调用年月日的项目是不用电脑的(悲催)!所以就比较麻烦,如果用电脑的话,前面那个能解决,这个也同样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