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9-05):
三菱FR-740 30KW变频器,通过两个接触器接两个电机,接触器连锁使变频器只拖动一台电机,现在运行正常,请问这样可不可以,有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A:
呵呵;如果你二台不同时运行,那么二个电机硬件连锁;注意二个切换就行了;

楼主:
请问硬件连锁什么意思啊,听说切换不好能损坏变频器,真的吗有点担心

网友B:
我总觉得这样做有点危险,你必须在硬件与软件中做好连锁,并且设置适当延时先选通电机再启动变频器。

网友C:
变频器这样一拖二是没有问题,只是非常的讲究了。我以前有个客户的电镀线,一个变频器控制二个电机,一个是升降,一个是输送链直行,然后都有快慢速。这台机器几乎每个月要换一组接触器,变频器也是一年半载要坏一个。
后来他们找到我,我要帮忙维修一下是怎么回事。我去看了之后,把程序改了一下,我给他们承诺,如果接触器的触点在10年内烧了,这个钱我出。变频器也是我卖给他们的,变频器按厂家的质保保修。现在己经用了最少5年了,没有任何问题。
我记得以前我发过一个贴子,里面有说过怎么做这种控制,好象程序都有的。

网友D:
楼主这种一拖二,只要注意,在两个电机转换时(接触器互锁动作时),电机没有电流流过就可以。一般情况,都是离线操作切换,也就是变频器在停止状态切换,不是运行状态。仅此。

楼主:
如果变频器运行在30Hz时,误进行电机切换,就一定会烧电机吗?

楼主:
变频器运行在多少赫兹切换电机,会烧电机或变频器啊?

网友D:
如果在运行状态,别管多少赫兹,变频器都会坏。首先,带电流将变频器输出切断,就会产生拉弧现象,变频器就会产生很高的动态电压。击穿变频器的输出功率器件。然后导致变频器短路故障发生。

网友D:
想带载切除,先对变频器OFF2(惯性停车),相当于切断电机电流,然后开关切换以后,紧接着还要对新闭合电机,设置斜坡启动,所以变频器必须要有这两种功能才行。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变频器这样一拖二是没有问题,只是非常的讲究了。我以前有个客户的电镀线,一个变频器控制二个电机,一个是升降,一个是输送链直行,然后都有快慢速。这台机器几乎每个月要换一组接触器,变频器也是一年半载要坏一个。
后来他们找到我,我要帮忙维修一下是怎么回事。我去看了之后,把程序改了一下,我给他们承诺,如果接触器的触点在10年内烧了,这个钱我出。变频器也是我卖给他们的,变频器按厂家的质保保修。现在己经用了最少5年了,没有任何问题。
我记得以前我发过一个贴子,里面有说过怎么做这种控制,好象程序都有的。
吴工应该用的是固态继电器对吧。
不懂变频器输出能否接入固态继电器呢?

网友D:
回复 网友E:
固态继电器接在正弦波交流电上可以,接在变频器的输出就没戏了。变频器的输出不是正弦波,固态继电器可能无法关断的。

网友C:
就是前面说到的不要带负载接通接触器就行了。

网友F:
在变频器没有输出的情况下切换,要不然变频器容易坏!

网友G:
这个问题首先要考虑变频器的运行安全,变频器停止输出后,才能转换电机,注意切换方式,否则变频器易坏。

网友H:
一拖二完全可以,只要两台电机不是同时运行,控制条件相同都可以的,不过操作转换的时候一定要先停下电机后,再启动变频器,变频器的启动与电机的启动要联锁,甲、乙两电机最好也要联锁,保证变频器安全

网友I:
变频器从零开始运行就没问题。

网友J(2014-10-21):
你这个还是比较危险的,一旦有一个接触器有问题导致接触不良就会损坏变频器的,得不偿失啊!最好做好相关保护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