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9-05):
现场用的是西门子模拟量EM231模块,订货号为231-0HF22-0XA0,电压输入模块吧应该是,现在出现的问题是,接上模块后,现场有信号过来,就是1到5V的信号,但是从软件监控里面看到的通道值只有几百,200到500左右,正常情况下,1V的时候应该是6400,5V的时候是32000,请教,是否是模块损坏,如果损坏,如何测试其真的损坏了,如果真的是模块损坏,那如何规避这样的问题,何种情况会导致模块损坏,十分感谢

网友A:
EM231是有拨码的,你拨码正确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EM231是有拨码的,你拨码正确了么?
拨码正确,3台同样的设备,之前运行的很好,后来不知道怎么回事,这个就不行了

网友A:
那有可能你这个模块有问题,你四个通道都是这样,还是某一个通道有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有可能你这个模块有问题,你四个通道都是这样,还是某一个通道有问题啊
用到了5个通道,几个通道的实时值都是几百,所以怀疑模块坏掉了,就是不知道怎么坏的,还想知道如何避免这类问题,求指教

网友B:
现场的信号怎么确定是1~5V的,用万用表测量了mei

网友C:
呵呵;如果DIP设定是正确的话,只能说明你的模块已经Over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