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驱动器、PLC上的220V电源,为什么在隔离变压器后加这个滤波器?

楼主(2014-09-05):
伺服驱动器、PLC上的220V电源,为什么在隔离变压器后加这个滤波器?
这个滤波器主要的原理是?
别人的在用机器,没有办法拆开来看看。

网友A:
应该是LC电路.

网友B:
加滤波防干扰。里面什么结构就不知道。

网友C:
加这个滤波器就是为了隔离效果。变频器的输出谐波干扰很严重,即使隔离变压器,也要把变频器(伺服的)的噪声与电源隔离。别影响他人正常工作。

网友D:
主要是防止干扰!

网友E:
理论上起抗干扰作用,实际效果就难说了!

网友F:
我们厂用这个也用的挺多的,应该是用来滤波和抗干扰的吧!

网友G:
我在传感器前面也装过,效果几乎是看不见

网友H:
版主说得对,实际上就是一个二级的低通滤波器,进一步滤除高频分量干扰信号。

网友I:
呵呵;变频器、伺服驱动器都会对电源产生干扰,会对PLC造成误动作及精度的影响;
这个进口的效果要好一些;

网友J:
里面就是电感加电容

网友K:
有一次做个项目用了 两个伺服,一个18KW一个11KW,当18KW的使能后,11KW的一旦使能,在不发脉冲的情况下,11Kw的就自己悠哉悠哉的跑起来了,后来在前面加了两个滤波器,就好用了,所以我觉得还是抗干扰,不过厂家不会好心到防止干扰别人的东西,肯定是如果不加这个东西,他的设备自身有问题,不能正常运行。

网友L:
看图上的滤波器没有可靠接地,就靠金属底板接地,不规范。

网友M(2017-06-24):
隔离变压器装的是多大功率的

网友N:
一般我在伺服前面加这个玩意!不过已经很久没有用过了 ,感觉作用不是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