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9-05):
公司一台汇川的主动前端炸了,6个IGBT换了,每相两个IGBT并联。研发把驱动板修复后上电测试
驱动板和风机电源板单独上可调直流电源540VDC
控制板CN8 RST上380VAC做相序检测
直流母线外接公司做的可调直流电源可以1000VDC输出
开始直流母线不加电,只供540VDC和380VAC
将控制方式由自动改为面板操作。
当直流母线小于540VDC时运行报ERR09直流欠压,大于540VDC,报ERR127相序检测错误,把380VAC接入启动无报警
测试驱动波形
50HZ的驱动波形不过是反向的
不过最后还是发现W相下桥驱动波形没有

网友A:
力科的示波器,不错,好象是二手的,连着模块就测啊,有胆量

楼主:
回复 网友A:
单位用了久了,主回路没有加电。而且示波器勾上去的时候是没运行,不怕误触发

网友B(2014-10-20):
请问这个是变频器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是,是能量反馈单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