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9-05):
[新型plc、新玩法]S7-200smart PLC模拟量输入模块使用说明
  当我们在实际的应用中需要对当前的温度或是压力进行采集显示的时候,我们需要用到模拟量模块来对模拟量信号进行采集,在这里我们以S7-200smart PLC的EMAE04模拟输入模块为例来说明如何使用这个模块来采集温度或是压力。
  例如:现需要实时监控发电机机组的温度,假设变送器输出的信号为0到10V的电压信号,最大温度值为150。最小温度值为0度。

  要完成正确读取实际的温度值,需要进行以下三步操作:
  第一、正确的接线
  第二、正确的硬件组态
  第三、编写正确的程序
  1、按照变送器提供的信号输出接线方式进行正确的接线,对于EMAE04模块的信号接入如图所示:
  若变送器为三线制输出的变送器,则接线时,先把变送器的24V电源接上,变送器上的信号输出接端0+,0-端子接24V电源负。
  2、打开S7-200smart的编程软件,打开其系统块对其进行硬件组态。如图所示:
  注意:对于信号类型的选择,通道0的设置对通道1的设置也有效,通道2的设置对通道3 也同样有效。
  3、编写转换程序
  S7-200smartPLC来说其最大的数字量为27648。我们可以根据其得到的数字量的大小转换成我们实际的温度值。
  对其转换程序,我们可以使用S7-200中的scaling模拟量转换库,使用库移植的方法把其移植到S7-200smart的软件中。其移植方法可以参考前面所介绍的内容。
  Input :表示需要转换的数字量,即采样所的数字量
  Ish:换算对象的高限,即最大模拟量所对应的数字量值(27648)
  Isl:  换算对象的低限,即最小模拟量所对应的数字量值(0)
  Osh:换算结果的高限,即测量范围最大值
  Osl:换算结果的底限,即测量范围最小值。
  VD100:换算结果所存储的值。

-------------------------------
作者:曾鑫
版权为技成所有,未经同意,盗取必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