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配电室的GGD进线柜 开关

楼主(2014-09-05):
这个变压器配电室的GGD进线柜上的 电压转换开关是什么作用的,什么情况下使用的呢?

网友A:
查看各相的电压一般几乎不会扳动它!

网友B:
看三相线电压是否平衡。

网友C:
如楼上二位所说,可以查看一下 电压转换开关的原理。

网友D:
不去动就只能显示一相的电压
转一转就可以看各个相的电压数据

网友E:
知能看电压

网友F:
电压转换开关看看电压只能

网友G:
看电压表的电压。AB BC AC之间电压。

网友H:
呵呵,三相电源,就会有三个电压值,三个电流值,你没见有三块电流表吗?
但是在面板上装三块电压表太占地方了,太拥挤了,太浪费了,而且整天看电压没什么意义,看电流值才最重要。
所以人们发明了电压监视切换开关。

网友I:
是用来观察三相间电压的

网友J:
混个分值观察电压呵呵。

网友K:
你很负责任

网友L:
这个真没见过。

网友M:
平时没去旋功过啊

网友N:
8楼说的好!

网友O:
看相电压啊

网友P:
同意7楼主的说法。

网友Q:
用来看三相线电压的转换开关。

楼主:
明白,多谢各位!

网友R:
需要的时候才转换一下,看一下三相电压情况,这样就不需要带万用表了,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