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默生EC10通讯错误

楼主(2014-09-05):
大家好,在工控网下载的艾默生PLC编程软件版本:V2.38,与EC10联接后,上载显示:读取PLC信息通讯命令超时!不知原因,请大家说说

网友A:
电缆以前通讯成功过吗?

网友B:
先设置通信方式,在上传下载。

网友:
回复 网友B:

网友C(2014-11-12):
我也是这样的情况,不知道原因,你找到了吗?朋友

网友D:
首先确定电缆正确
USB的驱动安装正确
选择正确的COM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