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个接触器的问题所在

楼主(2014-09-05):
这个接触器所接负载电流每相8A左右下端连有热继电器,总电源线是三相三线制 ,所处的工作环境有震动、40度左右。今年六月开始用差点的牌子一个星期换一个接触器 ,用了这个牌子三个星期换一次 。主电路在故障后及更换接触器后测量上端电压在标准范围之内, 控制电路故障后检查无明显问题,更换过全部控制电路连接线及主电路连接线 ,负载也更换过新的,但是问题仍然存在一直坏接触器。谁能帮帮忙 谢谢

网友A:
换电流大一号的接触器看看呢

网友B:
震动有多大~~~要是按负载电流选对了触点电流 应该是震动引起的吧~~~~

网友C:
起动频繁不?
换大一等级的试试。
所在电控柜能不能上个图看看。

网友D:
震动造成的,震动造成缺相

网友E:
是振动的原因

网友F:
换个三相的固态继电器试一试

网友G:
看起来负载比较重,不知有无频繁通断,等;量得的电压是多少,是否估计过起动时的电压。
可参考以上各位的意见。

网友H:
换大一个等级吧!现在接触器没那么标准了

网友I:
加大一级,再加阻容吸收。

网友J:
       所处的工作环境有震动、40度左右.
       这个应该是主要原因.
       环境没办法改进?
       用固态继电器来.

网友K:
呵呵,整个电气控制柜或者控制箱都在震动吗?,谁这么脑残设计的?
不会将电气控制柜独立分开或者将控制箱装上圆管立于设备傍边吗?

电气控制零部件对震动都有着严格的要求,就算安装世界上最昂贵的控制零件,你的使用环境不能达到产品要求,也是一样的短寿命。

网友G:
“所处的工作环境有震动、40度左右”——
这40度,应当不是指振动幅度吧。

网友L:
用楼上的两点基本可以解决了

网友M:
看一下,接触器所需的吸持功率够不够,电压电流对吗,有的电路是变压器给接触器供电的,很容易导致接触器吸持功率不足,吸持不稳定,触点自然电弧严重,可以把接触器换在旁边的回路里供电,或者用中继电器中转一下。。。。。

网友N:
加减震垫试试

网友O:
启动太频繁了,个见

网友P:
是啊可以加大试试并减小震动

楼主:
看了大家的回复补充点内容以便更好的讨论,震动是无法避免的因为这个是行车(天车)上用的,而且全厂40辆行车就这4辆老是出这个毛病.改用固态继电器不可取,因为工作环境温度过高(一般都在35度-70度).换过大点型号的接触器,问题仍然存在而且同型号的接触器用在其他行车上也未见出现这种情况,感觉不是接触器的问题.这边的行车都用三相三线制加一根地线,电压一般量都是380v(+-5%)在额定范围之内。启动不是很频繁,放在同样情况下其它行车也没这个问题。阻容吸收没条件安装。吸持功率应该没问题,变压器(380V转220V)也更换过,问题依旧。电压电流都没有问题。难道是变压器容量不够,但是以前我碰到过变压器容量不够是烧的变压器,不会烧接触器。正好问下大家控制电路里怎样计算变压器所需容量,谢谢各位师傅

网友K:
原来是行车上面的呀。
其实行车的震动程度是接触器可以接受的,我还以为是振动筛式的那种震动,那就了不得了。
图片上看,接触器的触点并没有很严重的损坏,可能只是频繁正反转导致触点打火粘连,有可能是行车操作员的使用习惯造成的。
接触器有一个安装条件,不能躺着装,也不能倾斜着装,只竖着安装。

网友Q:
标称额定电流12A,但很多实际没有达到,如果是长期这么大电流的话建议使用大一等级的接触器

网友R:
接触器有点小,你是频繁启动吧?这个接触器最大电流才11A,你用8A,接触器有点小了。

网友S:
问题简单联系我一定搞定ok15967853125

网友T:
启动频繁,现场环境有粉尘,每天清理电气上的粉尘

网友U:
振动原因吧
想想办法减震!

网友V:
换一个1810的接触器试一下。

网友W:
个人认为你应该用1810的接触器,还有估计操作工人的习惯不好,按钮一按一松,频繁通断!

网友X:
换大的接触器

网友Y:
估计控制逻辑不太合理

网友Z:
换个功率大点的吧,有震动的话还是用固态的好

网友AA:
建议查一下接触器线圈两端的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AA:
负载重造成触点烧损严重,更换大一号的接触器就好了。

网友AB:
好多人建议用大一等级的接触器    我建议用两个等级以上比较合理   在天车上用  主钩的话  肯定是重载加平凡启动   电流远远大余额定值    并且向上运动的接触器寿命远远小于向下运动的接触器   并且向上运动的接触器容易粘连引起电机烧毁

网友AC:
换25A的接触器,应该没有问题,我这边20A的电流,用85A的接触器,一年或更长时间才更换一次

网友AD:
引用 楼主:
看了大家的回复补充点内容以便更好的讨论,震动是无法避免的因为这个是行车(天车)上用的,而且全厂40辆行车就这4辆老是出这个毛病.改用固态继电器不可取,因为工作环境温度过高(一般都在35度-70度).换过大点型号的接触器,问题仍然存在而且同型号的接触器用在其他行车上也未见出现这种情况,感觉不是接触器的问题.这边的行车都用三相三线制加一根地线,电压一般量都是380v(+-5%)在额定范围之内。启动不是很频繁,放在同样情况下其它行车也没这个问题。阻容吸收没条件安装。吸持功率应该没问题,变压器(380V转220V)也更换过,问题依旧。电压电流都没有问题。难道是变压器容量不够,但是以前我碰到过变压器容量不够是烧的变压器,不会烧接触器。正好问下大家控制电路里怎样计算变压器所需容量,谢谢各位师傅
控制的是什么电机?如果是绕线电机,起动电阻是否正常?操作人员是否经常用点动?接触器损坏的是触头还是线圈?控制变压器容量应大于接触器的起动容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