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9-06):
最近搞了一台恒压供水设备,变频器是十一千瓦的,电动机是7.5千瓦的,变频器电动机参数是按十一千瓦设置的,因为这个变频器有 其它用处的,7.5千瓦电动机在工作时最高电流没有超过十安,只是二十四小时运行,现在出现 一个问题是,新修的电动机连续用十几天,就出现启动变频器就保护,显示是输出短路,用500M摇表电动机绝缘良好,万用表查三相电阻正常,更换电动机故障排除,机械部分没有问题,把这个电动机拿去重绕,拿回来装上,十几天故障又一样,请问:这是什么问题,是电动机还是变频器没有设置好引起的问题,谢谢各位!

网友A:
测的绝缘电阻大概是多少?
会报警的电机和刚修过的电机绝缘电组有差别?
在工频下还可以运行?三相电流怎样?

网友B:
把故障电机直接送三相电测电流,看是否匝间短路。

网友C:
另一个电机长时间试试会怎么样

楼主:
绝缘还是无穷大,变频器和直接用三相电一样跳闸。

楼主:
电流都没有超过十安。

网友D:
是啊换新电机长时间试试吧

网友E:
呵呵,好像用变频器驱动马达,不是什么马达就都能拿来用的吧,有个绝缘等级要求的。
这个论坛经常有提的吧。
估计是马达用久了之后绝缘等级下降了,不是直接用工频驱动也会跳闸的吗?马达有问题了呀。

网友F:
电动机怎么坏的?是绝缘被击穿了吗?漆包线上面有被击穿的孔吗?变频电机要求其绝缘强度要高。耐压性能要好。不能用普通的电机绝缘等级。

网友G:
是不是电机的电线绝缘不好,换根线试一下。

网友H:
会不会是新装的电机和之前的电机参数《铜线绕组匝数》不一样,我碰到过一次,当时是电机严重发烫,后来重新修过一次就好了。是因为电机的绕组参数错误了。

网友I:
变频器设置成7.5kw的,估计是设置成11KW的会输出电流太大所致,然后重绕完电机再试一下!

网友J:
这个还是电机维修的问题,新修的电机现用的漆包线都很差的,最好在变频器的输出的端加装个输出滤波器,改善一下输出电压纹波,会好很多的,因为变频器的输出波形近似于正弦波,是很多方波调制解调出来的,使用变频器时电机的热量会明显比工频的时候发热量大一些。

网友K:
电机匝间短路

网友L:
有可能是连续运行后绕组温升高,造成绝缘下降或匝间短路,电动机绕组坏了最好不修,因为现在修的质量太差,使不住,维修的价格和买新的相差不多,还是买新电机可靠。

网友M:
谐波丰富温升高,串联谐振匝间击穿,加强散热,滤除杂波。

楼主:
补充说明,电动机与变频器离三十几米,电动机出现问题后,用万用表和摇表看不出问题,更不要说视觉了,请问师傅说的输出滤波器是什么东西,学名叫啥,谢谢!

网友E:
变频器与马达距离超长?难怪。
加装变频器输出电抗器,根据变频器功率选择相对应功率的电抗器。

网友N:
什么都不用加电机匝间短路了,电机修得不好,不信用电桥测看来看看。

网友O:
变频器到电动机间导线长度才30多米算超长,记得可以100米以上的,除非你用导线偏细。三菱标准应该11KW的变频器用6平方导线了。

网友F:
是,50m以内,都不算长。关键是线径要足够,电机外壳要良好接地变频器和电机外壳要等电位。这些做到了加上电机绝缘好,就没问题呀。

楼主:
谢谢各位!真的学到不少东西。

网友P:
感觉还是电机功率设置不合适,导致变频器输出电压过高击穿电动机绝缘的。

既然电动机在工频也跳闸,说明就是电动机绝缘已经损坏,只是摇表没有测出来而已。
可以用万用表量一下摇表输出电压,看看有没有直流500v,如果不够,说明摇表有问题。

交流电压400v时,其峰值电压为400/0.707(交流电压有效值)=566v

变频器输出还有谐波电压,可能高于这个电压,所以,电动机的绝缘要求才要更高。

网友Q:
引用 网友E:
呵呵,好像用变频器驱动马达,不是什么马达就都能拿来用的吧,有个绝缘等级要求的。
这个论坛经常有提的吧。
估计是马达用久了之后绝缘等级下降了,不是直接用工频驱动也会跳闸的吗?马达有问题了呀。
有何要求???

网友R:
有可能是变频器故障···

网友S:
用普通电动机,是否加装了强制散热?
正常运行频率是多少赫兹?
怀疑是普通电动机一直在低频运行,自带的散热扇因转速低效果不好造成的,可以问问修电机的,拆出线来看到的故障部位是否一样。

网友T:
电机漏电抗,变频器是高次谐波输出,输出加电抗器会好点

网友U:
    变频器的电机转速设置是不是正确,一般变频器默认是4极的,而水泵很多是2极的。
     另外,如果水泵长期处于低转速的状况下,会不会有散热不良

网友V:
大马拉小车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不会报过载/过流。。。
找到电机铭牌上的额定电流,把变频器的最大电流/保护电流(参数)设置为电机额定电流!!!
可以试试这方法!!!

网友V:
大马拉小车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不会报过载/过流。。。
电机烧掉了都不会报警。。。

楼主:
我想转速应该没有问题,因为水的压力能够达到要求,正常的话,变频器频率在45Hz也不算低,外表温度也不高。真的有点想不明白。

网友F:
还是那个问题,被烧坏的电机,到底坏在什么地方了?是匝间短路了?还是对地短路了?总要有个说法,另外,所有坏的电机毛病相同吗?这也很重要。

网友W:
肯定是电机的问题! 重绕的电机与变频器不匹配!

网友X:
测下实际电机接线盒里的电压是多少?(用变频时)你这是刚调试好出现的问题吗···

楼主:
应该是匝间短路,対地短路用摇表看得出来,两个电动机故障都一样,而且都只用了十几天,只不过是连续工资而已。

网友F:
如果是匝间短路,那问题就比较清楚了,绝缘被击穿的可能性很高。或者是电机的散热出现问题。都有可能的。可以巡检运行中的电极表面温度,如果温度不高,那就是谐波对漆包线的击穿导致的匝间短路了。

楼主:
谢谢你。可能你这种解释最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