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伦茨 8200EV 无IO扩展板 如何使能。

楼主(2014-09-06):
请教各位老师,伦茨的8200EV电源板故障不开机,修复后 目前上电绿色LED闪烁,面板无故障显示,RDY IMP 标签显示。无法测试运行,看手册说变频器禁止,需要给X3/28端口高电平。但本人没有此机的IO扩展口板,请教有经验的前辈,如何设置能让变频器运行起来。谢谢

网友A:
面板上不能直接启动吗?看看说明书,以前用过,现在都忘了,那个IO扩展口板容易坏

楼主:
回复 网友A:
目前看到的是只有给X3/28端口高电平,变频器才解除禁止,才能用面板启动。

网友B:
上电后,按RUN启动变频,面板显示IMP熄灭.变频运转.并显示频率,若变频末启动.IMP末熄灭.再按RUN启动变频,

网友B:
你那本说明书是多少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电后,按RUN启动变频,面板显示IMP熄灭.变频运转.并显示频率,若变频末启动.IMP末熄灭.再按RUN启动变频,
谢谢您的指教。目前绿色LED一直闪烁,看手册说是禁用,上面说绿色LED常亮才是就绪。难道最多按两次RUN就可以让变频器动起来?!晚上回去试试,结果晚上汇报。再次感谢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那本说明书是多少页的
现在在外面,晚上我看看具体多少页,好像好几百页的,之前没接触过伦茨的变频器,看的头痛。

网友C:
有面板应该可以用面板启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电后,按RUN启动变频,面板显示IMP熄灭.变频运转.并显示频率,若变频末启动.IMP末熄灭.再按RUN启动变频,
测试了,很遗憾,不管我按几次RUN 变频器没变化,依然不能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那本说明书是多少页的
手册看了一下,记错了,没有几百页,是84页的

网友D:
回复 楼主:
你这机器还缺少个IO接口板的,没有那个板你运行部了机器的,必须有那个板子才行,按照现在的显示应该没有别的问题了

网友B:
回复 楼主:
按了启动,面板的字,IMP这3个字还有没有了.如果没了,就可以▲▼加减给定值了,这本说明书246页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我看到的手册也是这样的情况 要短接IO板的 X3/28端口才能解除禁止。看来没有变通的可能了?比如用线短接那个插IO板接口的某两个口。祝您中秋快乐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按了RUN很多次,IMP 变频器禁止的图标还是有,实际上我按几次RUN 面板的显示没变化,和我顶楼贴的图片一样。看来真的要找客户去要个IO板了。谢谢您的回复,中秋愉快

网友B:
回复 楼主:
你把变频回复出厂值,再试试看,IO板与变频不是一起买的,就是假如你向伦茨公司买一台变频,只有变频,没有IO板,IO板是需要单独买的,说明书上也说没有IO板,只有面板也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把变频回复出厂值,再试试看,IO板与变频不是一起买的,就是假如你向伦茨公司买一台变频,只有变频,没有IO板,IO板是需要单独买的,说明书上也说没有IO板,只有面板也能用
谢谢,我看到说明书好像有提到如果没有任何扩展卡,包括IO口板,需要把一个好似叫FIF的盖子插上,否则就会禁用,也提到出厂时这个盖子已经装好。我分析这个FIF盖子类似短路插口的2个或多个针脚。但我这台因为用户装了IO板所以没有这个短路用的FIF插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