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问题,这图中有了个ret,这s0是啥意思,代表啥?

楼主(2014-09-06):
菜鸟问题,这图中有了个ret,这s0是啥意思,代表啥?

网友A:
S0是状态动作,在sfc功能块中应用
RET是子程序返回

网友B:
S0是步进梯形图指令所使用的继电器,到最后一步接通S0,我怀疑是让程序又继续从头开始接着循环的意思。
楼主看一下S0的相关触点在程序里面是否还有。

网友C:
S0是状态编号。当程序执行到S541这一步状态的时候,如果此时X013接通,那么程序将转移到S0这一步状态,执行S0这一步状态里的动作,S541这一步的驱动条件如果已经断开,那么将同时复位S541这一步。ret是步进程序结束。这是我这个菜鸟的一点理解,有错误之处请谅解。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恩 谢谢你
我看见前面每一个状态都需要set置位一下,才能跳入下一个状态,这个地方直接就跳入了s0。还有,为什么不需要用cj跳转指令,跳到s0状态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看见前面每一个状态都需要set置位一下,才能跳入下一个状态,这个地方直接就跳入了s0。还有,为什么不需要用cj跳转指令,跳到s0状态呢?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你哈
我看见前面每一个状态都需要set置位一下,才能跳入下一个状态,这个地方直接就跳入了s0。还有,为什么不需要用cj跳转指令,跳到s0状态呢?

网友D:
步进程序结束

网友E:
步进阶梯图返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