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机床的问题

楼主(2014-09-06):
安川伺服S G D V -120A01A显示b b 是怎么回事?

网友A:
意思是在正常运转的状态下,伺服电机突然断电。

楼主:
回复 网友A:
正常使用是可以,就是不能关闭电源。关闭在上电就不好用啦。

网友B:
引用 楼主:
正常使用是可以,就是不能关闭电源。关闭在上电就不好用啦。
没有问题。

网友C:
bb是就绪,等待脉冲指令。

楼主:
谢谢师傅们,问题以解。

楼主:
谢谢师傅,问题以解。

网友D:
楼主机床有问题??

网友E:
是正常的,通常伺服第一次上电,没设参数之前 也会显示‘bb'

网友F(2014-12-26):
回复 网友B:
你好,能加个qq吗?767158943我这有一些数控机床的问题想请教,关于数控机床操作页面数据补偿的问题,跪求,你要是会的话,请帮助一下,我在弄毕业论文,跪求,拜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