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视觉成本

楼主(2014-09-06):
Dear 各位大侠,
本公司有意向导入机器视觉功能,想咨询下导入一般机器视觉功能的成本?
有相关讯息请提供参考
谢谢 !

网友A:
简易的几千,高功能的几万甚至十几万

网友B(2014-10-26):
最少准备几万块钱,上次碰到上海有个客户,很积极的寄了一大袋样品来,后来他说他预算才是5-6千块钱,真是哭笑不得

网友C(2015-01-17):
几万块啊 最少了

网友D:
看你是怎么个导入法了。如果你只是偶尔用来检测一下什么东西,或者应付一些客户什么的,搞个简单的架子搭建起来,糊弄过去就好。
如果你是需要进行生产方面工艺的提高,或者提高检测效率,等,而且的话公司明确的立项了,你可以考虑找一些公司咨询下。我可以提供消息。一般来说几万到几十万都有可能 。

网友E:
回复 网友D:
要看视觉是用在什么上面的,如果是简单的对位或者检测,对精度要求不是很高的话,几万块可以配置比较好了!
如果AOI检测的话,那就比较贵了,配置高点的相机都10多万了!
所以,要根据具体的案子才能评估具体的成本!

网友E:
回复 网友A:
几千块的不太可能了,至少都得上万,软件+相机+光源+镜头这些都是必须的配置

网友F:
具体还需要看楼主你之前做的是什么产品,导入视觉想实现什么样的功能,达到什么样的检测效果。我是做欧姆龙深圳这边销售,希望有机会能够合作。

网友G(2016-01-24):
这个一般都是上10万了,有可能哟,

网友H(2016-03-21):
上次用了一款,花了三万多块

网友I:
这个真要看具体功能需求,简单外观检测用台达或者邦纳都可以有很高的性价比,需要准确的定位的话可以考虑自己开发或者用康耐视基恩士都可以,如果要和机器人联动做3D定位的话那代价就比较高了(10万多)。这些都是我们公司有实际项目应用的。

网友J:
关键看你是做什么了,价格是根据项目来确定的。本人接私活,价格公道,有需求联系QQ14747283362

网友K(2016-04-25):
我来帮你做吧,如果几千块,那就别玩了,只能做个DEMO唬弄下客户

网友L:
没有几万,还是靠边站吧!
想要8K左右的话除非你每次超过100套才有讨价还价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