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9-06):
各位高手,小弟在弄安川伺服的时候碰到了几个不明白的问题。

1、使用位置控制模式,11脚是控制电机正转反转的。如果我11脚不接线(7脚给脉冲信号,15脚脉冲清除,不使用11脚)。如何在参数里面设置始终正转或者反转(有脉冲就转)

2、以前学习的时候在网上看到一个资料,说要将  3和7脚短接、11和13脚短接、15和18脚短接。那个时候只是这么做了,没去深究为什么这样。希望知道的能告诉我为什么要短接。

下面是图,手册上的接线图,便于大家理解我提的问题。

网友A:
参数里面不用设置,11脚低电平为正转高电平反转。所以11脚不接线,7脚只要有脉冲信号伺服一样运转的。如果旋转方向不是正转,可以改参数为方向相反……

网友B:
中秋还是能过的!

网友C:
脉冲形式设置成脉冲加方向,这样只要一个脉冲信号就可以了,方向信号可以不用,发脉冲时如果发现方向和预想的不一样,可以通过驱动器中参数改下逻辑。
集电极开路需要一个电源信号,通过这个电源形成一个回路,你那3脚是不是输出一个12V的电源

楼主:
回复 网友C:
首先谢谢你的回答。

3、13、18确实是输出12V电源。因为我看到过有些图并没有短接,所以特别不明白,为什么短接。如果不短接会不会有什么影响,短接和不短接有什么区别。谢谢你了

楼主:
首先谢谢你的回答。

如果不使用11脚,让他低电平默认的方向运转,那么11脚对应的12脚是否要接-24V?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支持我的帖子。
小弟性子比较急,不弄明白心里堵得慌!

网友D:
应该是7脚和15脚接电源24V,如果正反转不用,可以将11脚和12脚短路接参考电位24V的0V。简单呀。然后,在伺服控制器里设置成位控模式就行可。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你的回答。

8、14脚接-24V也是一样的。7脉冲输出,15做脉冲清除信号。你说的24V的0V 是-24V吗

网友C:
如果是集电极开路的信号,需要接电源,有的伺服驱动器是接的差动的信号,那就不需要接电源。

网友D:
回复 楼主:
对,我说的意思是控制方向始终接低电平或者始终接高电平均可。

网友E(2017-08-31):
脉冲加方向,就是只需要一个信号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