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9-06):
最近公司的事情比较少,就在外面接了一个私活儿,一台AB,PF700,30KW的变频器无输出,这台变频器的原始故障是整流模块炸裂,客户自己将整流模块换新后试机,结果无输出,通过代换确定故障出在CPU板上,当时客户跟我说的故障只是无输出,修复CPU板后,带电机空载运行,输出电压和电流都正常,三相平衡,跟客户确认以后,客户将CPU板带走,第二天,客户打来电话说,CPU板还是不行,带电机空载运行没问题,带载以后启动就报接地,通过代换确定问题还是出在这块CPU上,请问大家,像这种情况,我还应不应该收他钱?

网友A:
都没修好呀,不能带负载运行的变频器,能正常工作吗?
至少也要把CPU板给修好以后才能谈修理费呀。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谢谢,可我在现场也检查了,空载时三相输出是好的呀,电压电流都平衡,变频器显示的电流和实际测到的也差不多,而且它是启动就报警,真是郁闷。

网友B:
这不应该收钱

网友C:
   看着收就行,能多收当然多收

网友D:
必须修好交用户确认后方可收费。至于复杂程度不一,可在收费多少中体现,这个,你懂得。

网友E:
只有修好才好收钱。

网友F:
是啊要人家也下会给的

网友G:
问题是能不能收到啊!

网友H:
不能工作就是没修好,没修好怎么能收费呢?以前给一厂子修数控系统,报价三千元,结果没搞好,返厂收费四千七。倒贴了近两千元,我笑呵呵的给客户装了。我的想法是:1、做市场不在乎一时得失;2、维修有风险;3、简单的故障多复杂的故障少。

网友I:
收费吗?人家可能不同意,在查查故障吧,修好后立刻要钱,拿到钱后告诉他再出同类故障三个月后不保修。

网友J:
我觉得应该是修好才能谈钱

网友K:
这种情况吗?你可以要,他也可以不给,你可以换位思考一下,要是你是厂方的人你会不会给,是不是天天作办公室作的脑子也不好使了

网友L:
呵呵;修不好把自己原来的板换回来,钱你是收不到的;

网友M:
修好才能谈钱 ,除非首先约定,

网友N:
   设身处地,不能正常工作不能收钱.

网友O:
一般不能收费的! 我这里修过的板子,都是包用200天的。同样板子,不同的故障,事先约定是要收点元件费的。

你的板子,可能是你找的那个五脚的贴片不对,或者哪里还有故障。

网友O:
引用 楼主:
最近公司的事情比较少,就在外面接了一个私活儿,.............

建议:少做这样的私活,整体来说对你不利的。估计你还没有达到一定的心理能力,一旦出故障,你又修不好,闹到你单位,被同事老板知道,得不偿失的。     有时候反而不能提高你的水平。

网友P:
收去现场的工钱就好了

网友Q:
根据实际情况自己掌握喽

网友R:
估计你收不到的

网友S(2014-10-13):
不好收吧

网友T(2014-11-30):
私活的利润很大?

网友U:
回复 网友T:
客户完全可以使用才可以收钱,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