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看看我们这儿的电工师傅厉害不。。。(20140909)

楼主(2014-09-07):
厂里客户准备验厂 厂里叫我们装安全出口和应急灯。。。。
老师傅上去装的,我偷懒在下面开叉车,嘿嘿。。。。。。

网友A:
这个还算比较安全,我们遇到高度不够时,还会在托盘上装2--3米高的货,踩在上面都有点晃。。。。。。

网友B:
这个高度只能算一般!

网友C:
这个还好,六米高的脚手架我都上过,那真是晃得厉害,站在行车上换灯我也干过,在小公司谈不上安全作业,,,,,

网友D:
哈哈,我看到了美腿mm
我们这边是用50铲车。

网友E:
用叉车维修我们也经常用到的。

网友F:
呵呵,一点都不新奇,这种事普遍存在。

网友G:
我们主要用铲车吊机床的工作台和大立柱,其它小件就用液压堆高机吊。

网友H:
看来违章作业行常见啊!!!出事了怎么办?想过没?

网友I:
我们以前也干过
这个要注意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