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9-07):
前天遇到一台鲁瓦拓变频器无显示,更换了开关管等几个元件后,上电显示P.OFF,更换了3120两个,正常了。但一按运行键就报 E--08 警,此机驱动是六片 3120光耦,U、W相输出检测用毫欧电阻加7840电路。上鲁瓦拓官网竟没有说明书下载,网上也搜不到。哪为大侠知道这个报警,或者帮分析一下,先谢谢了!

网友A:
第一次听说这个品牌。 祝搂主好运

楼主:
奇了怪了,今天又遇到了一台2.2的SHANSHE变频器,是单管机,有时间发上来与诸位共享。现在才知道吾国乃变频器品牌大国啊!

网友B:
我国是组装制造大国,关键元器件需进口。

网友C:
是的品牌很多啊 但核心技术没多少啊

楼主:
好在手里旧的变频器多,用台汇川5.5的先给客户用着了,等闲下来再研究。好了再汇报。

楼主:
前几天故障解决了,模块拆下后测量触发均正常,但过一会儿用指针万用表10k档量U/V/W间指针竟微微偏转。更换一只模块后,带电机正常。感觉是模块老化,绝缘降低,运行时被毫欧电阻、7840与TL082组成的输出检测电路侦测,而报警ERR-08吧!到现在也没找到说明书,感觉这个报警大约是:过电流、过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