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9-07):
原来坏了变压器,换上后电压不正常,解决后上电,报HC,全部灯亮。为通信故障,停电时再送电会报电流检测错误ER18,这是哪里坏了。7840拆下了的,风机好的

网友A:
我修过一台MD320的变频器,搞好后开机显示HC,开始以为是电源问题。但是感觉还是输出电流检测故障,量7840正常,但再量后级082CD的输出,有一脚竟有13伏多。更换后开机进入了。感觉320的开机有报警就直接进不了似的。往往教人走弯路。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