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夜急问

楼主(2014-09-07):
请问三菱的FX2N是不是不可以直接驱动伺服电机啊,我怎么在编写FX2N的程序时DRVGA PLSV等指令都不能用啊!!!求各位大侠告知

网友A:
fx2n不支持定位指令,只能用脉冲指令。

网友B:
1N1S可以用定位

网友C:
是MT的机型?

网友D:
只有PLSY。换1N或1S。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请问怎么做回零呢!?

网友E:
加一个定位模块(如1PG)。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请问怎么做回零呢!?
自已用脉冲指令运行,当到需要的位置,用指令输出清零信号给伺服,同时将PLC内的当前值清零。

网友A:
如果是新买的,就不要用FX2N了,用FX3U吧,FX2N都停产了。

网友F:
FX2N可以控制伺服驱动器,伺服驱动器驱动伺服电动机。

网友G:
用作伺服定位,就不要用2N了 用3U吧。

网友H:
不能用,要用的话要加定位模块

网友I:
FX2N就算MT的输出,也只能用PLSY  PLSR的脉冲输出指令;
当然加FX2N-1pg等定位模块也是可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就是这个办法 哈哈

楼主:
回复 网友I:
对的对的,1PG没用过,想直接接的。发现控制指令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