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9-08):
xp和win7有个EFS加密功能,EFS加密后需要固定的用户才能打开,在别人的电脑上就需要导入证书才能打开。但用u盘(一般为FAT32格式)拷贝后加密就无效了。有没有一种软件加密更安全,就是即使用u盘拷也不能破坏它的加密,只能在有证书的电脑间传阅。这样公司的文件就可以得到很好的保护!

网友A:
EFS加密功能怎么调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EFS加密功能怎么调用?
右键点要加密的文件选择属性,在常规选项卡上点高级,勾选加密文件以便保护数据就可以了。

网友B:
EFS加密只对NTFS格式有效,对FAT32格式是无效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EFS加密功能怎么调用?
右键点要加密的文件选择属性,在常规选项卡上点高级,勾选加密文件以便保护数据就可以了。
是灰色的不可以使用.

楼主:
你系统是什么版本,可能是版本不支持

网友C:
好像有个文件保险箱的工具,可以u盘也需要密码

网友D:
估计只能在封闭的系统里,才可能实现在复制也是加密。

不过U盘也可以使用NTFS。 在命令行输入: Convert U: /FS:NTFS 就可以把你的U盘无损转为NTFS

楼主:
肯定是装了个什么电子文档安全系统!

网友D:
什么U盘加密之类的都是只管往里放东西,或是读取数据时需要验证。要复制到那里,他就没办法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