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9-08):
问题1:工厂里面的电是从电厂直接扯的?
问题2:从电厂扯的电有什么参数?
问题3:从工厂扯的电是直接应用到电控柜上,还是通过变压设备?
问题4:已知控制柜总功率为380V 450KW ,对输入的电有什么要求?

网友A:
呵呵。
1、发电厂发出来的电力,不能直接进用户,要经过供电局进行加价销售,为什么?你懂的。
2、不能直接和发电厂打交道购买电力,要经过供电局赚取费用,为什么?你也应该懂的。
3、国内想用电,途径只有一个,跟当地的供电局签合同,供电局想从哪里拉电给你,怎么拉,它说了算,你说了不算。
4、这个数据,你拿去供电局签合同的时候,供电局会问到的。

网友B:
问题1:工厂里面的电是从电厂直接扯的?---这要看你的用电负荷,大负荷一般都是上高电压等级的。负荷很小就直接从电厂扯。
问题2:从电厂扯的电有什么参数?---这个参数取决于你们工厂实际情况。
问题3:从工厂扯的电是直接应用到电控柜上,还是通过变压设备?---这个就要看你的设备需求电压等级及电厂过来的电压等级。
问题4:已知控制柜总功率为380V 450KW ,对输入的电有什么要求?---一般工厂都有自己的变压器,变压器容量要看你都是一些什么负荷。建议要考虑余量。

网友C:
现在国家也有用电改革,2009年国家好象在广东搞了直购电试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