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步进指令

楼主(2014-09-08):
大家有没有遇到过用步进指令跑完所有控制流程的经历。
为什么用步进指令做的程序500步 输出指示灯就闪的好厉害。
还能不能做大型的程序了 3000步的

网友A:
不建议做大型程序,如3000步以上的,因为这会使扫描周期延长,有可能触发监控定时器。

网友B:
或可以检查、判断输出指示灯闪的原因。

楼主:
回复 网友A:
原来是扫描周期引起的
但如果3000步的程序不用步进指令实现 用逻辑 那得得多么复杂

楼主:
回复 网友B:
监控里查看好好的

主要是最近在做一个控制 估计要3000步左右 不用步进怕实现起来太复杂

网友C:
指示灯闪的厉害跟用什么方式编程没关系;程序长度跟扫描周期有关;如果扫描周期超出了监控定时器WDT的值,那么你需要适当的使用WDT指令清零看门狗计数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