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9-08):
这边要20A的负载,手上没有2.5mm2以上粗的电线,可以用小股线并联么?小股线有绝缘皮包裹着,那样会行么?

网友A:
可以,只要你不嫌难看,布线空间足够就得了。

网友B:
实在没有
合并后凑合着用用也行
但是要计算好

网友C:
可以的,满足电流要求的截面积就可以。

网友D:
完全可以,这个都有先例的,都没什么大问题啊。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你!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你!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谢谢你!

网友E:
接头处处理好就行了

网友F:
当然可以!

网友G:
关键问题还是看距离,3-5m的距离还行,再长了就不好说。另外,好像没必要这么寒酸、就乎吧?至于的吗?

网友H:
这个小电流的无所谓了

网友I:
呵呵;应急一下还可以,长期用的话没必要这样吧;

网友J:
引用 网友G:
关键问题还是看距离,3-5m的距离还行,再长了就不好说。另外,好像没必要这么寒酸、就乎吧?至于的吗?
有这样的客户啊,我碰到过,240平方的线嫌贵,拿70,70,95平方的并.

网友D:
不同平方的线并线使用没听说过,没问题吗最终?

网友J:
引用 网友D:
不同平方的线并线使用没听说过,没问题吗最终?
在江苏昆山的台湾企业碰到过,食用菌生产.

网友K:
可以,比较难看

网友L:
用用是没问题的啊 就是难看啊

网友M:
放心用吧

网友N:
短时间应急可以,长时间用可不行的呀,小股线都是用来接信号线用的,你并联起来用,电流增大,散热不好,容易出问题的,发生火灾第一个拉你去打把

网友G:
回复 网友J:
对于大电流导线并联,完全可以理解,因为毕竟线径太大问题也很多呀。但是这么小电流,真没必要了。

网友O:
当然是可以的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G:
对于大电流导线并联,完全可以理解,因为毕竟线径太大问题也很多呀。但是这么小电流,真没必要了。
  赞同,确实.我们当时建议用户不要这样做,但人家非要这样做,毕竟是上帝.只作为一种非常规用法.

网友P:
完全可以啊,只要加起来载流量够就可以了

网友Q:
完全没问题,就是成本要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