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9-08):
主板跳散热片温度高,确定是主板问题。

网友A:
风扇转吗,包括大风扇,如果不转,检查风扇控制电路,一般都可以排除故障

网友B:
这种故障直接更换风扇就解决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是风扇问题,已经确定是主板无疑了。

网友A:
回复 楼主:
特别是2个小风扇,是3线控制的,有一根线输出低电平(风扇运转状态)给CPU,如果不转,输出高电平给CPU,就会报此故障,小风扇转吗,2个都要转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兄弟们,这些低级的可能性就不要说了,谢谢大家捧场。

网友A:
如果确定是主板问题,那就慢慢检查主板,应该不难排除故障,祝好运

网友A:
兄弟,应该分析报此故障的机理,慢慢检查分析,应该可以排除此故障的

网友A:
还有一个,做排除故障(认识排除故障了),按一下复位,我碰到过,故障已经查出来了,上电还是报此故障,按一下复位,好了。

网友C:
回复 网友A:
支持8楼说的,DANFUSI的就这样

网友D:
回复 网友A:
楼主说:这低级的报道就别说了…

网友A:
回复 网友D:
呵呵,排除故障没有低级和高级问题之分(我个人认为)许多所谓低级的故障原因经常会搞得你束手无策,这维修人都懂的,排除故障最好要弄清工作原理,按部就班,这才是王道,当然,有时候由于资料的缺乏等原因,无法搞清工作原理,凭经验也可以解决相当一部分所谓的低级故障。

网友D:
回复 网友A:
请您不要误会,其实你说的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