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9-08):
一台三菱E740-1。5KW上电显示正常,频率有输出,只是三相没电电压输出,此机是智能模块,拆模块想测下6路有没有脉冲,拆机后上电报E7,求思路

网友A:
e6、e7等是五花八门的!建议您还是装上模块测试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一台三菱E740-1。5KW上电显示正常,频率有输出,只是三相没电电压输出,此机是智能模块,拆模块想测下6路有没有脉冲,拆机后上电报E7,求思路

在没有维修前,原机的故障是什么?

思路是有的,不过人工大,可以看看我以前发的相关 E6 E7 故障帖子。直接买模块换吧。最好找懂三菱的模块商。

或者电话我:  18914137178

网友C:
能正常显示频率,又没有报错,应该是6路脉冲没有输出到模块,重点检查脉冲电路。
参考一下《变频器无输出故障的“深度解密”》,可能会有收获的。

网友A:
换主板吧…

网友D:
从CPU着手查,6路脉冲是从CPU发出来的,一般会经过缓冲器,一级级查看看到那里没有了就查那里,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有些机器驱动光耦的初级用的是从5V电压稳压来的恒流源,如果这个5V恒流源没有,变频器一样可以运行,但是没有输出频率。个人见解,只供参考。

网友A:
楼主的情况90%CPU是没有驱动脉冲输出的…还是建议换主板看看…

网友E:
谈谈我个人的浅见,建议楼主可以在运行的时候测量一下输出对P+/P-的直流电压值。看看是变频器的哪部分没有输出。我曾经修过一个MM440没有报警输出用户说缺相。但是经过检测变频器的A相上半桥,B相下半桥,C相上半桥短路。经检测发现是驱动部分烧毁。维修后故障排除

网友F:
能人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