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9-08):
触摸屏显示数据与PLC监控的数据不一致,比如触摸屏要读取一个动作剩余时间10S显示在屏上  但屏不是依次从10 9 8 7 6 5 4 3 2 1 0  而是显示10 8 7 5 3 2 0   师傅们这个要怎样解决啊  数据显示格式是16bit signed 数字位数为小数点前3位  小数点后位为0

网友A:
触摸屏并不是无缝读取PLC数据的,而是每隔一段时间读取一次,例如1S,所以就造成了你观察的时候数据是隔着走的。

网友B:
呵呵;通讯有延迟的;
波特率改高一点试一下;

网友C:
如果你用的是西门子200的PLC和西门子samart700的屏的话,要把波特率改为187500,他默认的是9600通讯有滞后的。

网友D(2014-10-08):
支持3楼!
我也是这么用的,很快!不过我用的PLC是深圳亿维的兼容PLC和西门子的SMART 700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