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9-08):
请问下 三菱plc输出点y有输出,但对应的电磁阀没有亮,是啥原因?

网友A:
什么型号的PLC,先不接负载,确定下这个输出点自身有没有坏。

网友B:
比如说你Y1控制电磁阀,如果空载,Y1有输出灯亮,那说明就是你外部配线的问题了。

网友C:
对应的COM点有无电源,触点接触是否良好,外部接线是否正常,

网友D:
既然Y点有输出,那说明PLC没有问题,那就查接线 和电磁阀
1.接线是否有问题
2.电磁阀是否有问题
3.电流能否驱动电磁阀

网友E:
用万用表量量就知道了。逐步检查。

网友F:
问题如此之简单?
一块万用表就马上知道结果了呀,懂得使用万用表进行测量吗?
PLC的Y输出就是一个开关,电源经过Y输出控制电磁阀,电磁阀不动作,电肯定没有送到电磁阀。

网友G:
确认下Y点有无电源再查电磁阀

网友H:
先查查电磁阀线圈是否有符合电压等级的电过去,如果有,那电磁阀有问题,如果没有,则是线圈输出有问题。

网友I:
引用 网友D:
既然Y点有输出,那说明PLC没有问题,那就查接线 和电磁阀
1.接线是否有问题
2.电磁阀是否有问题
3.电流能否驱动电磁阀
4.如果电磁阀是直流的。检查正负极有没反接。

网友J:
    看plc输出点y指示亮否?如亮,则是电磁阀的原因.

网友K:
用万用表检查一下就清楚了。

网友L:
用万用表检查

网友M:
该不会是把AC220V的电磁阀接到了DC24V里面吧

网友N:
这个故障简单,好查.先查PLC至电磁阀的电源线,在PLC端的出线,有电吗,电磁阀两端有电吗,用万用表测

网友O:
如果你电磁阀没接反的话,看看PLC公共端是否接了,有没接错

网友P:
这个应该不难查找吧!

网友Q:
内部继电器坏

网友R:
用万用表查。可以从plc端开始,也可以从电磁阀侧开始。

网友S:
pLc 有输出,就要查电磁阀的接线,电磁阀线圈好坏,或有没有接安全栅,都要查查

网友T:
是新安装的机器吗?首先确认电磁阀和电路是否存在问题,然后再更换Y点看是不是Y点有问题

网友U:
电磁阀接线有没有错。PLC是正输出还是负输出,PLC Y1等亮的时候 用万用表量量,看看触点坏没。

网友V:
对,用万用表量Y点是否有输出电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