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减速控制

楼主(2014-09-09):
步进电机一直在转,当手动按停止开关后,平稳减速后停止,即当手动按停止开关后,调用一中断程序,让电机平稳减速后停止,这中断程序要怎写? S7-200,步进电机恒速320转,谢谢

网友A:
200例程中哟专门的高速输出例程,且有专门的“包络”曲线形成向导,你可以自己建立一个“减速”包络,调用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我明白,只是我只想执行三段中的最后一段,前面两段不要,
因为恒速段的脉冲数是30亿个,几天都发不完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包络里面也是3段的,我要只执最后一段

网友A:
通过中断修改正在执行的一段,将其改为你需要的方式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