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9-09):
今天维修一台欧瑞变频器11kw的,制动电路驱动烧坏,将驱动电路光耦更换,检测其他元件没有问题,测量静态电压正常,不知道动态电压该如何测量,是不是必须把母线电压升高,光耦有动作了才能够测量呢,请教高手?

网友A:
你直接把光耦输入端加个导通信号就行了,把光耦输入端脚挑翘起来,加个导通电压,就可以让驱动动作,制动电阻不要接上去,会烧很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