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的PC/PG通讯

楼主(2014-09-09):
各位大神,小弟最近在做PC机和笔记本电脑的通讯, 我在笔记本中安装了STEP7,但是在设置COM口时 发现PC/PG接口没有本地连接这一项,这是怎么回事 我在台式机上都是有MPI和本地连接两个选项卡的 难道是我的软件安装有问题? 请大家一定多多帮忙呀!!!

网友A:
win7的系统?
STEP 7是那个版本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系统是WIN7 64位的 西门子STEP7 S7-300。。。。求救啊 各位大神。。

网友A:
回复 楼主:
STEP7 呢?
换成5.5SP3的试试。

网友A:
最新消息,STEP7 5.5 SP4已经发布。
http://support.automation.siemens.com/CN/llisapi.dll?func=cslib.csinfo&nodeid0=10805384&lang=zh&siteid=cseus&aktprim=0&extranet=standard&viewreg=CN&objid=10805384&treeLang=zh
还没有亲测,还不知道授权好用不。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查过了 我用的是V5.5 SP1的。。。这个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呢 我在另一个台式机上用的同样的版本 就可以设置本地连接 COM口什么的 在笔记本上都没有这个选项卡。。 蛋疼啊 只能来论坛求助了

网友B:
估计是台式机和笔记本的硬件配置不同,造就了不同的软件设置。
你台式机有COM口,打印机LPT并口,笔记本电脑有吗?

网友C:
local connection
有COM 口和MPI 选择

网友C:
楼主的怎么没有这选项

网友D:
点添加里面添加上你的网卡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啊 可是我的为什么没有。。。。

楼主:
回复 网友D:
可是应该怎么添加呢? 我的那个select里面 都是灰色的
。。。

网友D:
回复 楼主:
重新安装吧 没遇到过这种情况 要不重新更新下网卡驱动

网友C:
楼主已经有MPI了还添加什么
你看PC/PG口那边是不是有两个PC Adapter可选?
你的图片上MPI怎么还有个“.1”?
用PC adapter auto 呢?
可以直接用USB的pc adapter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可是不能对COM进行修改啊 修改COM口要在本地连接的选项卡里面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