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A5伺服失控?

楼主(2014-09-09):
松下FP-X0 发脉冲  400W伺服驱动器    伺服在下丝杆在上带动机架  机架有位置有上位 下位  使用过程有这样的情况出现   在上位时 有时我启动设备    就会失控掉下来  16。0报警?大神求支援!

楼主:
这种情况不是很频繁出现    可能一个月出现一次这样     也说不定可能半年都没有这种情况  十几台机都是用相同的程序   就是有几台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A:
怀疑是干扰所致。

网友B:
查下手册,看16.0具体是怎么解释的,根据这个提示找原因。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我感觉是因为我们有一个铁块挡住他往下掉了才会有这个报警     为什么会失速掉下来?

楼主:
回复 网友A:
干扰?  我监视驱动器D6  没有变化的

网友A:
把PLC的0V接地试试看。

网友C:
回复 楼主:
是先报警后掉下来的吧?16.0是过载,是不是垂直安装的伺服?可能是你给信号要伺服下行,然后有东西卡住了执行机构,阻止伺服运动,然后伺服报过载,伺服处于自由状态,那么执行机构自然会掉下来了。解决办法可以选择带制动的伺服电机。

楼主:
回复 网友C:
掉下来才报警!

楼主:
回复 网友C:
垂直安装   带刹车的!

网友D:
很明显是过载保护,肯定是马达线没接好。建义对换下马达线。松下伺服接线端都是夹住,经常接触不良。。

网友E:
如果是这样的话初步应该像上面所说的那样,按照干扰、虚接的这个方面去查找,不要单纯的就凭借你的上位机上面的显示排除了问题,仔细的查一下线路是非常有必要的。。

网友F:
要带制动的伺服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