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 PLC故障求解决

楼主(2014-09-09):
我单位使用的slc500的plc控制多功能行车最近使用检修吊的时候如果频繁操作就会报故障,故障描述是不确定的某个槽硬件错误。求大师赐教如何解决?

网友A:
稍微慢一点操作就不会出现问题,检查内部电源供电情况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