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9-09):
一直用酒精清理电路板,可是酒精会氧化电路板上的三防漆,有什么其他的方法清理电路板,又不会氧化三防漆呢?

网友A:
修复后,再刷一遍

网友B:
酒精溶解三防漆,最好是洗板水洗一下板,在涂一遍三防漆,

网友C:
最好的方法是用温热水加洗衣粉清洗清洗3遍,再用清水清洗2遍。接下来用压缩空气吹干表面和器件缝隙中的水珠,然后放入烘箱中以75度的恒温烘烤24小时。

网友D:
我修板子后就无尘布擦干净
其他我就没辙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不想再刷一遍漆,只是擦掉电路板上的油污

楼主:
回复 网友E:
这个会把三防漆都擦掉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水洗?不会把元器件洗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无尘布 好用不?

网友E:
回复 楼主:
不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