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

楼主(2014-09-10):
三菱3u和2n配模拟量输出模块fx2n-2da的编程是一样的吗,求例子 qq:229374229

网友A:
一点的,参考一下手册吧

网友B:
FX2N-2DA等模块可以用在FX3U上;
编程可以像原来一样用FROM/TO指令,也可以使用MOV;

楼主:
4000对应10v,为什么调到3800也是10v,3700就9v多了,应该怎么调整可以使他实时变化

网友C:
调整下模拟量模块的增益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