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9-10):
按键有4个符号一个SET一个RST一个上符号,一个下符号。 知道的大神给说说?

网友A:
一般都是按SET设定温度的吧,更温控表类似的吧。

网友A:
难道你么有说明书?

网友B:
最好找说明书看,没有说明书,可以随便按按看,好多都是这样摸索着就会了。

网友C:
SET应该是设定键吧!

网友D:
摸索摸索

网友E:
难道
set  为设置键么?
rst  为返回键么?
上下  为加减上下翻页键么?

网友F:
刚刚买的应该有说明书啊

网友G:
不会是二手的吧

网友H:
先试试直接按上下键能不能行
不行就按SET键

网友I:
有的控制仪表不好进去设置,有的要组合键按几秒,有的则设置密码,有的按SET 键几秒即可进入。还是上官方下载说明书吧

网友J:
   SET为设置键.按,看什么反应,配合上,下键来操作看反应。

网友K:
既然是冰柜,不会复杂
先按上下键,调到需要的温度,再按SET
不行,先按RST,再调温度,再S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