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用电

楼主(2014-09-10):
家里空开1.卧室空开。2客厅空开。
1或者2推上,卧室和客厅都有电,且可通负载
1,2 同时推上去插座有点,但是一通负载,空开都跳了。
细节,电工把卧室插座火线拉到卧室使用。是否有问题

网友A:
卧室和客厅火线也许不是一相,合一个可以,合两个造成短路。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的 对的 是短路了。。空开都跳了。。如何处理呢,是不是把卧室上端的火线挑掉?不在现场不好试,问好了 晚上回家干,,。,感谢大神

网友B:
家庭单相居多.

网友C:
你家里是三相电供电?

网友D:
是漏电保护器吧

网友E:
家庭用电一般单相居多,三相较少,楼主没有表达清楚。。。。。。

网友F:
估计是有个线路的火线和零线搞反了
或者是有线破皮总成短路
这个还得现场确认
有个万用表应该好查

网友G:
火线用的是空开1,零线用的是空开2,这两个闸都是带漏电保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