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iV5电源问题

楼主(2014-09-10):
那位师傅有LG SV075iV5-4DB开关电源电路图.....谢谢

楼主:
LG SV075iV5-4DB开关电源上电不起振,请咸工等师傅指点下

网友A:
zd3 爆了,雷击的。

楼主:
zd3没坏,上面三防漆没擦干净拍照时反光

楼主:
zd3.zd4表面完好,贴片,上面写个4,下面写5G  不知是什么三极管请各位师傅指点下

网友B:
lg的开关电源是用RCC。

楼主:
那位朋友帮我分析一下.....谢谢了

楼主(2014-12-12):
电源部分修好了,更换了431,现在上电报Arm Short-U ,(IGBT 桥臂短路或输出短路时变频器输出关断),功率摸块,上下桥臂光耦巳换新,请教下师傅们.........谢了

网友C:
电源修好了,不错的。

网友D:
直接换个新的吧

楼主:
哈哈.....维修好每一部分也是一种快乐

网友E:
查IGBT 模块好坏,在查电流检测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