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给定值的问题

楼主(2014-09-10):
上图中的指令ROUND能否请各位前辈解释下 我看了帮助也一头雾水 我感觉是不是为了输入给定值的时候不用输入 .0才这么写的?请大家指点一下

楼主:
自己顶一下 希望大家告诉我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上图中的指令ROUND能否请各位前辈解释下 我看了帮助也一头雾水 我感觉是不是为了输入给定值的时候不用输入 .0才这么写的?请大家指点一下
ROUND 将浮点数取整为最接近的长整型。
例如:输入14.4 那么执行后输出为14 输入为14.8,那么结果为15.

网友B:
楼上说的挺好 +1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明白了 感谢